求助44-50-C1循环跑

楼主(2008-11-17):
我有块七彩虹C.NF4X的主板开机后风扇能转,检测卡44-50-C1循环跑,显示器无显示,请有经验的看一下应该是方面的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相关条件...报上来..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可主板是ep-8npai的,内存好,,内存供电2。48V。也想知道。。

网友:
nf4 的桥   多半是桥虚焊了  这种故障见多了   压压桥 应该就可以点亮

网友:
加焊北桥,没有就加焊集成桥,按这着桥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nf4 的桥很差,多半是桥虚焊,压压桥触发是否正常。

网友:
我试过加焊搞好的,版子是梅捷

网友:
这样的桥是通病了

网友:
跑c1是内存问题,主要检测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呵呵

:lol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1-09-24):
   你的那个是单桥的吗?
桥虚焊很容易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这个情况,学习,新人

网友:
桥bios都有可能。我刷bios修好过一例

网友:
清风扇加硅胶,不行刷bios

网友:
拿掉显卡,如果还是循环,100%桥虚焊。 如果拿掉不循环同样代码,查一下耦合电容,或者桥虚焊,其他的你不用考虑了

网友(2011-12-16):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快精英的板子!

网友:
1量内存槽到北桥a,d线对地阻值是不是一致
2量内存的vtt电压是不是正常
3系统管理总线两条要有3.3v
4刷bios
5拆网卡,1394,com芯片
6换io
7换南北桥《可以先加焊》

网友:
I/O换个看看

网友:
nf4 的桥   多半是桥虚焊了  这种故障见多了   压压桥 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