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WL19AH.使用5MS自动黑屏问题

楼主(2008-11-17):
联想 LXM-WL19AH.的机器有没有通病呢?我的机器使用5MS自动黑屏问题,在灯光下能隐约能看到画面显示,说明主板正常升压部分不正常吧?但是我测试几个管子对地阻值也正常。这种情况是不是那个控制IC坏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通病
黑屏

网友:
5MS是什么意思哦,你说的现象灯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哈

网友:
你好,是5秒钟就黑屏,我用其它的板子代换了一下灯管是好的。这个板子是15V供电过去的,在正常的时候是15V跳黑屏后变成了17.8V,不知道是那的问题,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这个基本上都是灯管的问题,通病~~~~~~~~~~~~~

网友:
这个有通病,灯管老化,机器使用两年左右就会出现灯管发红,灯管要全部换新。

网友:
我修了一个,不过我修的这个是30多分钟黑一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一看,排除一下吗

网友:
一般要黑屏,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
联想的通病就是灯管老化,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的确是灯管的问题!以前换了个屏测试也不行,后来经过几翻周折原来那个屏也是坏的,害的我浪费这么多时间,呵呵,谢谢楼上的哥们儿们宝贵的意见。

网友(2010-03-11):
我也修过一台同样型号的,是灯管坏,显示发红然后黑屏。

网友:
这种机型修过不知有多少了,绝大部分都是灯管老化,发红。使用时间都在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