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代换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8-11-17):
ITE 8712F-A有很多后缀,
       ITE 8712F-A GXS (大多数主板使用这种),
       ITE8712F-A HXS IXS (在9XX系列主板及K8架构主板上使用的,与GXS 不可代换)
       ITE8712F-A GXS-GB (技嘉主板常损IO,倒数第二排带有GB标示,为GB专用,与其他的8712不可代换)
       第二行的 GXS IXS 还有倒数第二排的GB,以上三种IO都不可代换
这是买IO的告诉我的不知道对不对,我搜索了一下论坛里也是说什么的也有但技嘉专用不可互换的是肯定的。论坛里还没个精华或者置顶的帖子确定一下什么和什么可以互换。是这是常识性的东西只有我笨的不知道还是IO互换根本就是一个牌的板子一样没法说清要焊上试才知道?
我还有疑问
82627HF-AW和83627F-AW的互换
8712F-a和8702F的互换,是能互换还是只能前换后?
还有其他的IO还有什么可以代换的?
其实我昨天就要上货买IO了,但我店小不想乱花钱,还有我不明白的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ITE 8712F-A GXS (大多数主板使用这种),
       ITE8712F-A HXS IXS (在9XX系列主板及K8架构主板上使用的,与GXS 不可代换)
       ITE8712F-A GXS-GB (技嘉主板常损IO,倒数第二排带有GB标示,为GB专用,与其他的8712不可代换)
       第二行的 GXS IXS 还有倒数第二排的GB,以上三种IO都不可代换

这个就是我总结出来的,至于你说的 83627HF-AW  8712F-A的代换,我个人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即83627HF代换F,8712代换8702,原来 04年 05年修到的是大批这样的板子,没有出现过问题。不过也有人说不行,这个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IO的代换,我的原则是,尽量备齐,有同型号就换同型号,没有的话,再考虑代换

网友:
谢谢新照不轩老师,大方向我明白了,广积粮饿不死 ,没粮了在挖野菜。那常用的多备些,技嘉的少买些

网友:
我换过 8712F-A  IXS  替代 GXS   没问题。
不代表所有板都能代。
还是哪句话,尽量原值代换。实在没办法再考虑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