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7寸优派行枕校管在电路中那个位置?

楼主(2008-11-17):
17寸优派出现缩屏,我怀疑是行枕校管有问题,但不知在那个位置.请问17寸优派行枕校管在电路中那个位置?拜托各位

网友:
来张照片,没修过不大清楚啊

网友:
可不可以调大?
看看TIO122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TIP122。(大部分机器用这种型号,有些用C2026或其它三极管,AOC有少量机器用MOS管)
这个东西一般会安装在散热片上;
E极接地,C极连有一个电感,
电感另一端连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负极接行C极正极接电感,另一个正极接地负极接电感。这两个二极管很可能做成一个和三仍管外形一样的东西(它也会装在散热片上)
B极前有三极管驱动,控制信号由行场IC或CPU提供。

网友:
还有用D1413的行宽管

网友:
我现在有两台E72F行幅度不足,找不到故障点,都修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