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机器怪现象!!!

楼主(2008-11-17):
前不久接到一台东芝A10,开机蓝屏,怀疑是内存或者系统坏。换内存测试一样故障,换硬盘装系统测试,问题出现了,就是怎么也无法选择从光盘引导。进BIOS设置,开始BIOS光标无法移动到右面更改启动项。退出按F12键,无反映。更换键盘重复以上,均无效。没有办法,只有用GHOST的方法勉强装了一个系统进去,机器运行倒是正常。无奈客户要求能从光驱引导,只有拆机维修了。

拆机后,先 怀疑bios损坏,换BIOS,或者冲刷BIOS后,故障依旧。
再换南桥,后还是一样,唯一北桥没有动过,不知道这个与北桥是否有关,还请大虾们指导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光驱不会导致bios选项不能更改的吧

网友:
我的经历和你的差不多,装系统装了N次才装上,现在客户用着会不定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