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 日150诊断卡 0F 03

楼主(2008-11-17):
那位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 要不要更换ADP3205
更换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有问题?
看诊断卡说明书上写,是写入什么COMS 什么?

网友:
这机子只要不开机,第一步加焊3205.因为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
换过了,ADP3205 还是不行
就是0F 03 刚刚换过, 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嘛

网友:
等等着,
有和我一样问题的朋 友,出来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CPU乱跑码,有可能CPU座空焊造成,再按下其他桥看有没反应。以前遇到过这样跑乱码的,是CPU座问题。

网友:
内存过了么? BIOS 是什么的, Insyde的话 应该是停内存;量量阻排;

网友:
这机子只要不开机,第一步加焊3205.因为故障率太高了
我昨天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0F03 加焊内存槽 或者换北桥
这两种故障我都遇见过

网友:
哦,谢了楼上的兄弟
明天我来试一下,要是OK 了,我会回贴的,告诉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