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11012V对地0欧 我该怎么去修 ?

楼主(2008-11-17):
奇怪得是通串口得12V对地阻值正常, 都是一路得12V为什么没有对地?难道是烧断了吗?前级夹层短路了 ?
主板CPU核心供电是5V过来转换得~  烧也烧不出来,大伙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已搞定~~他们误拿电源  与原配电源接口不同 造成~~~ 12V其实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