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源自动启动,诊断卡跑到13就停住了

楼主(2008-11-17):
开机电源自动启动,诊断卡跑到13就停住了,机器没有显示。是845 Ulfra-C VER:1主板,诊断卡代码说明书上提示,测试8741键盘控制器接口,查主板中键盘接口电路。请教老师朋友们,怎么查,在主板的什么位置上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除设置问题先把自动上电修好。跑13是很多诊断卡的问题。修好自动再跑13不亮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