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T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11-17):
接到一台HPT显示器,黑屏,,客户送来的时候说上网的时候突然就熄灭了。还说闻到一股臭味。。他这样说。我心里也有底了。。先打开机壳。。先查。行管‘,结果,行管[C5929]三角都被击穿,在查,行幅管{TIP122},对地也击穿。在查,没发现什么挂。就代换上去,开机。,发现显示器不亮,但。显示器亮绿灯,{说明信号正常},在开机的时候也能听到高压产生的声音,在查。二次电源正常啊。。在查也没发现那里有烧黑的情况啊。。这种是什么问提啊。。不会是高压包挂了吧,。,大家给个看法//

网友:
视放的问题
看看灯丝有电没,三枪的电压是多少,
试着调亮度看看有变化吗?

网友:
哦。。差点忘记了。。灯丝正常,电压还有各方面都正常。,。

网友:
G1   G2电压正常吗?
是不是开机就保护了呢?
如果G2电压有了且一直不变就说明高压是有了的  你调一下看看呢?
G1电压是多少呢?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电压还有各方面都正常
那机器就好了

网友:
修这种有高压但黑屏的故障现象.首先就应该检查和亮度相关的一些电压参数.如灯丝电压.G1.G2电压.视放三枪电压是否异常.如有那组电压不正常.就检修该电压的相关电路.

网友:
好的。。我这就去研究,研究。谢谢大家

网友:
有高压,指示灯又是正常的,那应该就是亮度了,调一下高压包上的亮度旋扭看看可以不

网友:
可以啊。。。可以看到。。调一下就看到显示可以亮了。。我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