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4i848pm-al 无复位

楼主(2008-11-17):
qdi p4i848pm-al 无复位PCI 15脚有3.3V, AGP 也有3.3V, 但是按复位排针(有3.3V),这些电压都不条变,CPU 不跑码
cpu

网友:
没有跳变那还是不正常,测复位不能只看电压,要看他的跳变,跑一跑RST排针到ICH的电路,测一测中间过的门电路,三级管之类的元气件,只有ICH复位正常了那PCI,AGP,GMCH才能有复位的。

网友:
跑过RST排针到ICH的电路,桥都换了还是一样的,门电路是74AHC132,也换了

网友(2009-09-12):
取下南桥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