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初学,大家帮着看看。那个内存出问题了。

楼主(2008-11-17):
256M的双面16片,rst检测结果如图,请大侠指点啊。

网友:
双面的条子,换正面的第六个,和反面的第四个

网友:
斑竹能否指点一下,从他的图上怎么来确定是哪个片子坏的,怎么算的

网友:
好快啊,先谢版主。请问正面面对芯片引脚朝下从左到右数(1-84)反面怎么数呢(85-168)?也是面对芯片引脚冲下从左到右?帮着讲解一下怎么判断的?

网友:
忘了说的是168线的SD内存。

网友:
正面第6个,反面第5个,修好这两个再看看。如果还有报红的话反面第6个也换了。

网友:
SD的话那刚才的说错了。正面第2个,和第4个。反面是............,你先看看这两个是不是,再修反面的吧。

网友:
拿掉正4     反4和7旁的贴片电容看看.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各位热心指导,再把最新进展汇报。通过咱咱论坛上学习,觉得越来越吃不准,关于SD内存有各种不同的排列方法。我应该以那个为准呢?无奈,只好根据测试结果判断出是DQ28和DQ40出现问题,查找资料DQ28在我这块板子上对应的是第四块和第六块。因为没有相同规格的芯片,决定改成128M内存,反面芯片全部取下,用好的芯片修补正面的坏芯片。重新上机测试,128m前通过,128m后出现问题(没芯片要能过就神了)打算修改SPD,可插上这个条子进不了XP,想到了咱坛子里的热拔插的帖子,一试,呵呵,我运气不好。死机了,再开机也不启动了,提示系统坏了。明天再恢复系统吧!那位大侠支招,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受教了,不过还是很多不懂的地方

网友:
不懂双面的怎么看,懂的发上来喂

网友(2008-12-19):
正面,反面第4颗,和反面第7颗,如果没有相同芯片,可找一些走线一样和位数一样的芯片代换

网友:
看不懂 不过还是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