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锡炉怎么换AGP插槽

楼主(2008-11-17):
一个板子,AGP,12V供电断了,没有锡炉怎么换AGP插槽

网友:
用电烙铁焊,用风枪吹

网友:
过程说得明白一点

过程说得明白一点

网友:
用风枪将槽吹下来
将焊孔打空
在将新槽用烙铁焊上去

网友:
又一个巨大工程

收费低的地区就不要做了

网友:
快的很 风枪加吸锡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BAG热风枪在主板的下方烘,当然烘之前要加点松香水哟!我都是这样换的,内存槽也可以的,一上一下不过5分钟不到,很方便的,成功率也很高,但可能需要点经验

网友:
用老虎钳子 把AGP上面的塑料 用蛮力硬拉下来,左右动,注意别动掉电容。
AGP上只有针了就好办了,正面用风枪吹,摄子取掉针。
然后在背面风枪吹吸孔就行了。

注意关键的一点,装了新的后,别急着焊。看清有没有没出来的针,不然你就死定了。这种方法本人常用。夏天很轻松,冬天塑料有点硬,有点累的!

网友:
楼上的好办法
正是我想说的
反正坏了
就把上面的塑料搞了
剩下针了一根根的拔

网友:
未必非要锡炉

只要有加热的炉子类,拿块薄金属板,在中间压凹一点(按情况需要或大或小),就是一个现成的“锡炉”了。

网友:
同意4楼的!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学习学习

后来者科技 -6 恶意灌水

网友:
十多元钱买个一千瓦的电炉子,两侧各放置两个电源,将主板放在上面,AGP四周最后先吹上些焊膏,底面的脚上也涂上些焊膏,烤几分钟很容易就下来了。

网友:
我以前换AGP,没控制好温度,主板玩完
楼主一定要注意问题
烤主板的时候,主板会变软的

网友:
同意15楼的说法,还是买一个比较稳妥

网友:
我试过用风枪吹下,再把孔打通,再用铬铁焊上

把孔弄通的时候很麻烦 ,换一个插槽没一个小时下不来

7楼说的办法不错,就是不打孔,加热了直接插上去,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本人换过一次。。郁闷了好久,在一维修彩显的哥们指点下。用的家用蜂窝煤炉,再炉子上放两块砖头。嘿嘿,,中间闪一条缝,AGP能漏出来就好。当然是低面朝向炉火。然后放心的烘吧。。一般4~5分钟直接就可 ...

猛人啊!不过我相信你做过的. 一般掌握不好火候可不要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本人换过一次。。郁闷了好久,在一维修彩显的哥们指点下。用的家用蜂窝煤炉,再炉子上放两块砖头。嘿嘿,,中间闪一条缝,AGP能漏出来就好。当然是低面朝向炉火。然后放心的烘吧。。一般4~5分钟直接就可 ...

不怕当柴火点着了啊

网友:
用媒炉子?光那主板出的味估计就能呛个跟头...

网友(2009-01-19):
干吗那么麻烦,买个锡炉就是了,省时省力又省心。

网友:
用吸锡器吸掉这么多焊点很累,给大家出个注意。

见过这种键盘吸尘器吗?8块钱一个的。

把毛剪了去除两个风口堵上,在中间的套上个高压帽。一个电动吸锡器制作完成。

网友:
用风枪将槽吹下来要多少度呀,我试着吹了,很费力呀

网友:
大家要节省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用老虎钳子 把AGP上面的塑料 用蛮力硬拉下来,左右动,注意别动掉电容。
AGP上只有针了就好办了,正面用风枪吹,摄子取掉针。
然后在背面风枪吹吸孔就行了。

注意关键的一点,装了新的后,别急着焊。看清有没有 ...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好呀,实用

网友:
这方法好呀,实用
引用 网友C:

太费劲了。也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吸得动吗?这玩意,我看还是用吸尘器来吧

网友:
其实还是锡炉方便,便宜的锡炉倒不贵,问题是锡条好的不便宜,都得一百多一条……

网友(2009-02-19):
我用风枪吹,很吃力的

网友:
锡炉不算贵,关键是锡条有些贵~
我一般就是风枪加手动吸锡器搞定,也还蛮快的!

大修兄说的这种键盘吸尘器我还真没见人卖过,可能没注意吧~

网友:
上面的山寨版锡炉太有创意了。。。跟想敢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玩意垃圾的,原理就是把里面的风扇装反,但连最起码的灰尘也吸不动的。

网友:
我用的是苏州电脑的那个办法,呵呵

网友:
试过,但是最后针弯了。

网友(2010-02-02):
还是用风枪加吸锡器吧,安全!!!

网友:
就跟客户说 太麻烦,12断线了,给她的显卡飞跟线最简单了,嘿嘿,少收点钱,跟客户说清楚这根线的用途,不愿意弄就算了,呵呵

网友:
本人没做过呢  至今为止  呵呵   大多都是换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