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711N换高压板后关机白屏!

楼主(2008-11-17):
三星711N ,换高压板后正常使用,关机显白屏。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已解决:改板,控制信号边上少拆 了一个电阻。 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苏州
电脑维修
于 2008-11-23 11:32 编辑
]
电脑维修

网友:
高压板的开关线没有接对,
我也不敢肯定,请大家讨论

网友:
是的,就是这个ON/OFF线没有接对~~~~~~~~~~~

网友:
洲记说的对,是ON控制先没有接对,实在不知道接哪里就接按键板的灯上

网友:
这个肯定是没有接对,你看那个脚那边,有一个脚有一块很大的锡点,就是那个了,最开始我也没有注意,以为那个是地了,以搞了好久,最后注意一看,原来开关脚就是那个脚步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碰过,即使是ON控制接对,关机还是会出现白屏.驱动板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
驅動板的on給電壓對新的高壓板而言太高
可加電阻降它下來

网友:
高压板没有受控 ,接错线了

网友:
ONOFF 接错了
关机肯定 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