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痛的硬盘问题

楼主(2008-11-17):
希捷80G硬盘7200.7。接电脑上,自检过后,自动重启。无 法进入系统。可光盘启动,低格,DM。均无法解决。
不知道,是不是中了逻辑锁。
请各位老大,帮助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中了逻辑锁是看起来象死机,不是重启.

网友:
请问张老,遇到这种情况怎样用最方便的方法解决?

网友:
看一下BIOS内对硬盘识别是否有问题Q!

网友:
看起来象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了一台主板,也这样

网友:
把盘上软件看看~~~或是把盘清一下零~~或是用XLY的通病修复一下,可能存在一些逻辑性错误

网友:
有可能是只读了
接到指令线看指令下有没有报错!

网友:
LZ你可以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
低格可以过,说明不是只读故障,你热插后,再低格看看,可以破逻辑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