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针 南桥为sis964L CPU无PG和复位 别的供电复位都正常

楼主(2008-11-17):
RT
已换过IO U座用灯座测过也没问题

现在还搞不清先有CPU的PG还是CPU的复位?

CPU的PG是北桥发出的吗?

网友:
南桥先发出CPU_PG给CPU
北桥后发出CPU_RST给CPU
如果SIS芯片组没有CPU_RST 也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源 IC.换个试试先。还有IO./!!!!!!!! 北桥。

夏天-冬天 -5 没有思路

网友(2009-11-18):
杀南桥吧,可能性80%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桥供电,CPU PG,由南桥经北桥再到U  复位也是南桥到北桥再到U,分别通过打对地阻值的方法判断南北桥!!由于别的复位正常故北桥可能大些!!!

网友(2009-12-30):
也可能是U座虚焊了

网友:
各人认为CPU座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