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gv-7m加电点不亮

楼主(2008-11-17):
915gv-7m加电点不亮 风扇转的超快。CPU时热的。上假负载时钟。供电。复位都时有的内存也有供电。代换CPU.内存。从新写BIOS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时何问题?

网友:
这么不检查下面的呢
IO SB CMOS供电 什么

网友:
电压什么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