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响cmos不认

楼主(2008-11-17):
maxtor的40G, 加电有咔咔响,cmos不认盘

盘还有救吗?
或者里面的数据有没有办法拿出来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maxtor的40G,开机bios找不到硬盘,但是磁盘可以转。是那里出问题了求解

网友:
固件坏了就修修, 若是头坏了, 换头要很多很多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