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怎么检测???

楼主(2008-11-17):
客户拿个戴尔的适配器让检测,插上电 绿色 指示灯也亮,不清楚空载时有没有电源输出,用万用表检测时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有啥办法检测适配器好坏吗?

网友:
拆开后看看是什么烧了,?
估计是保险之类的

网友:
空载有输出的。

网友:
保险烧坏了,拆开后换掉

网友:
DELL19.5v 的大圆孔带针 的 测电压 应该测外壁跟内壁 跟普通的不一样哦, 里面的针好像是充电检测的 电压很低。

网友:
没测过这个东西,没有经验,就是想了解一下,空载时是不是有输出?

好判断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戴尔D600电源适配器插上能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充电,CPU频率也降的很低。我带电检测过,中心针和内圈对外圈都是19.5V,也就是双19.V的!
可以可以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量一下的,注意表笔不要把插头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测量过,怎么中心针也有19.5V的电压呀?是不是和输出短路了,烧了主板的充电电路,造成现在的电池不充电主频调不上来呢?但可以低频使用!

网友:
中间针19.5V烧掉器件了。

网友(2009-01-13):
回复 网友C:

经检查是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线在根部扭曲造成其中2根线短路了,打不开适配器的外壳,只能将线重新梳理焊接后包扎好,经空载测量外圈对内圈是19.5V,中心针几乎没有电压的!

网友:
空载时应有电压输出才对。

网友:
正常空芯针中间针是多少v啊。??????。我只知道内圈针对外圈有19v.。。。。。。。。。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拆开过适配器,还有一个自己画的线路图,我在哪看过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介绍戴尔的电源适配器的问题的!搜搜看。

网友:
楼主,3楼的朋友已经告诉你了,空载时是有输出的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可能是照着线路板自画的吧,不太清楚和详细,参考参考吧!

网友:
外壳是接地,内壳是19。5,中间的针空载时电压很低,当接到机器上时有3。3V

网友:
谢谢楼主和各位朋友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以后DELL的电源适配器能修了。

网友:
DELL圆孔的,空载是测不出来的,中间那的孔是充电识别用的,3。3V

网友:
空载是应该有电压的,你那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空载有电压的,DELL的插头比较特别,中间针空载测量是没有电压的,外圈外屋和内壁才有19.5V电压

网友:
天地飘流
是这样的。我刚测试了!正负极有19.5V的电压!中心针空载没有电压,看电路图也不应该有电压的,是从负极线圈耦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