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A800 主板,一开机诊断卡开始跑码还没有看清就断电了,瞬间又自动启动。

楼主(2008-11-17):
一块845PE-A800 主板,一开机诊断卡开始跑码还没有看清就断电了,瞬间又自动启动。瞬间又断电就这样反复,如果不安装CPU或者不安装BIOS就不断电,风扇一直转,电源换过了,BIOS换过了,都不行,请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我应该检查什么?先谢谢啦。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是不是因特尔的啊

网友:
我有一块科脑的主板,它的什么都是好的,可惜就是不能开机,但摸一下晶振它就能启动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
摸下晶振能开机说明晶振有问题了换了它及谐振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换I/O看看

网友:
把内存槽用镊子括一下,换个好一点的内存试一下,

网友:
自动重起,换个io试下,师傅跟我这样说的。

网友:
把供电的场管都换掉

网友:
我有块板也是这样啊 还没解决 郁闷·······啊 :Q

网友:
如果I/O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是电源短路了

网友:
CPU的事,换个就好使了,,,我有一个主板也这样,我的那个主板是ASUS的K8V-X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IO ? 应该是参与了触发的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845PE-A800啊,如果是应该就是I/O的问题,换I/O吧,没记错的话I/O的型号为ITE8712-A  XXX-IXS.

网友:
先看下换I/O结果怎么样,不行了在教你怎么修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准备按照大家的提示我每个都试一下,再告诉大家后果。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我修好过,不行换IO

网友:
CPU和CPU接触好了吗?你检查一下。再换个电源试一试啊。

网友:
把内存槽用镊子括一下,换个好一点的内存试一下,该提示正确,把内存擦了一下。OK。谢谢大家。

网友:
估计是IO的问题,更换IO

网友:
精英的845PE-A800   内存问题可以说是型号板子得通病   内存脏了或者次的都会引起这种故障   (因为我客户有一个网吧  里边有20太机子全是这种板子   自然几乎全是这种故障   最简单的就是换内存   虽然内存没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