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DAI问题求助

楼主(2008-11-17):
型号:磐英EP-4PDAI
故障:跑码C1-05-C1--05-C1-05-C1   有时一直这样跑,有时会-05-AF-C1-25-26..正常显示了!
无思路,请问有谁修过这样的故障,给个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又换了个IO还是原故障,晕死了,各电压又是正常的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高手发的帖子,说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期待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能显示有时不显示还算正常???

网友:
这是正常的。有的板是跑三次内存跑码才跑到2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