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问题

楼主(2008-11-17):
一块杂牌845GL板,
每次断电后开机显示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重设CMOS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每次断开市电后都不能保存CMOS设置....断开市电,CMOS跳线帽上只有0.6V左右电压,接通市电各电压正常,电池电压是正常的...
希望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CMOS跳线帽上只有0.6V左右电压
---------------------------------
这个电压明显偏低呀...CMOS电路元件有短路的.查下,就那几个电容等.

网友:
查下电池给CMOS供电的几个小件。
应该有一个对地漏电

网友:
是电池座接触不良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9-01-10):
还有它旁边的一些小的滤波电容

网友:
换一个新电池试下吧.我今天也碰到过一张主板,是电池没有了.我从来不买新电池的,从这张拆那张.搞到现在没有一个是有电的.万用表是测不准的.呵呵,节约成本.

网友:
电池旁边的件你就测吧
肯定有有问题的
要是你在测不出来的话你就全代换它
我们修过 一样故障的
但是没修好,他是当时能保存住,过两天就不对了
而且电池也没电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