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540n 可以换哪种通用板

楼主(2008-11-17):
三星 540n 屏幕上显示彩条 不知道可否用通用板 那个型号
三星

网友:
2013、2023、2621、2025都能用,不过你的问题好象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开机 显满屏竖条 液晶屏幕坏了吗 背景灯也关不了

网友:
背景灯也关不了,这可能是按键板有问题,你清洗一下.开机 显满屏竖条这就有可能是屏板上PCB的主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