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65G开游死机键盘灯狂闪

楼主(2008-11-17):
开资源占用大的游戏一段时间后就会死机!!! 键盘灯狂闪...关机重启又可以用,,之后又是死机!!!!!!一直这样  请问各位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北桥

网友:
换个电源吧,玩游戏死机第一就应该换电源。第2看看主板是不是有电容鼓包了(CPU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