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主板故障、

楼主(2008-11-17):
一块磐正EP-5ELA3I 可以进DOS无法进PE XP 2000 等系统 卡开欢迎画面。
在CMOS中把USB控制器关闭后可以进入系统(顺便说一下板载网卡在系统看不到)
请问这故障怎样处理。。。。。。

网友:
把网卡芯片和串口芯片摘了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老大,网卡芯片,拆拆拆,换一个看看

网友:
USB控制器关闭后可以进入系统----以此来看主芯片问题大些

网友:
两个字 南桥 !!!!!!!!!!!!!!!!!!!!!!!!!!!!!!!!

网友:
你试一下吧线跳一下,试试

网友:
觉得把网卡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