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775VM 800 上电就断

楼主(2008-11-17):
华擎 775VM 800 上电就断 测12V 对地没短路 测3.3V 对地没短路 也没什么明显短路问题 谁能指教下
问题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

网友:
12v对地短路 看是不是上管 还有北桥

网友:
先换硬件试试,不行的话是有软击穿故障

网友:
1:测量上管短路没有
2: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测了 12V 没短路 应该是 3.3V 哪个地方短路了 但我不会测 电源没问题 谁能教我下 QQ:363674329 谢谢你们

网友:
试 下换3.3V的场效应管,主共电电容没有有漏电,有没有胀包。。。

网友:
3.3V的场效应管 换了 主共电电容没有有漏电也没有胀包.. 搞不懂

网友:
量MOS管,看有无击穿。再看开机部分的电路、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开机电路还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在查查内存供电是否正确。

网友:
现在没办法上电 所以没办法测内存供电 强上电 也不行 上下就断 谢谢你们

网友:
把所有的上下管全拆下 然后点PW

网友:
顺便量下 CPU核心对地阻值~!判断下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 被客户拿走了 谢谢你们 我是个新人 谁能把QQ 留下 以后有什么问题 好请教

网友(2009-01-07):
12V不短路,红色5V呢!5V短路一样是电源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