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10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黑了

楼主(2008-11-17):
接修一太LG 1710的显示器,一开始是开机白屏,拆开看一下在装上开机,先是电源灯亮一下,再就没反应了,有一个电容鼓了,25v470vf的,我现在没有这种电容换,直接拆下来不用了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不用的,必须要更换,一般电子市场都有

网友:
凡是鼓包的电容都要换的。
这种电容都没有怎么修理啊

网友:
修好了

我换了个电容就好了,本来以为一个电容坏了,不会点不亮,我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一个装上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LG的此款机器,鼓电容是"家常菜"了~~~~~~~~~

网友:
电源次级整流的电容都应该换掉.

网友:
我只换了一个鼓包的,别的好的没换没事吧。我点亮了一下,看好了。打电话叫客户拿走了,不会还回来吧?

网友:
那不久别的也要坏喽 ,到时候再另修嘛

网友:
NESO的也有这种情况,电容不值钱,要换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