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问题的探讨

楼主(2008-11-17):
正在学习用RST修内存,对RST报错的位置从网上已经学习了,DDR的好象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没实践过,SD的好象相对要复杂些。现一SD256M的内存点不亮,用RST检测是在第5个位置报错,根据网上的位置图,对应到内存条上应该是第2颗内存颗粒出问题,因没有合适的颗粒,所以就把颗粒拆下后上机继续测量,结果发现不仅第5个位置报错,而且第8 个位置也报错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另请问,内存颗粒可以拆下来上机测量吗?

网友:
你拆错了。看看下面的贴,会有收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0528-1-1.html

网友:
昨晚把拆下的内存又焊回去了,第8个位置的报错也消失了,还是第5个位置报错了,在网上见到一个很少见的SD内存芯片排列,跟我发现的这个相似,起码是第8 个报错位置一致,抽空再试一试。另外,该内存是remaxl品牌内存,单面8芯片,256M,现只能自检到128M,剩下的128M检测不到,不大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图DDR是对的,而这个SD的是错的,也不能完全说是错的,只是不同的815主板它的内存芯片排例的位置不一样,你是不是看到网站上有几种SD的排例方法?他们都说自己的才是正确的排例方法,其实的确,他们用各自的主板都能测到坏芯片,只是用的主板不一样,如果你要修SD的内存,就固定一块主板来修SD内存,再用他们提供的方法来查芯片的位置。再试试看。

网友:
嗯,这两天没有来继续检测这条内存,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用的是440BX的主板,这种主板无法支持单面256M的内存,所以等找到合适的815左右级别的主板再继续来处理这条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