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9宽屏点一分钟就暗屏

楼主(2008-11-17):
一台联想19宽屏点一分钟就暗屏  我拆开发现电源板吱吱叫 请问那位大哥修过此故障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板部分,可以换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有问题了。。。你可以把高压板换掉就行了。。。

网友:
电源板电容漏电吧,把那几个电容全换了

网友:
联想19宽,电容问题除外,多款是灯管用的太差,灯管问题出问题的较多,高压板部会坏的很少

网友:
电源板吱吱叫 ,这应该是电容漏液或漏电,更换后问题应可以解决.但高压也有很大的可能,不妨改装下

网友:
电源吱吱叫,一般与电源上的电解电容鼓包;漏液等没多大联系,多半是电源一体板INVERTER部分的问题,可以查查高压输出变压器,再者查看一下高压端子里面是否有烧坏现象。

网友:
不是高压板是电源电路有毛病,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
有吱吱的声音。。也不是不正常。。联想宽的问题都再于灯管就是五楼说的。
   也有可能是灯管漏电

网友:
灯管问题啦,拆开看看就知道了,换灯管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呵呵!电源部分有重大嫌疑,电源部分的低压滤波电容也要看看,完了就看INVRTER部分,但在下不建议换灯管,因为稍有不慎极易损屏,再者如果灯管不匹配,则会令显示效果大减,且灯管造成这一故障的嫌疑极小。

网友:
19的通病就是灯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