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有待机电压能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11-17):
(无正文)

网友:
保护啦,查-5v和-12v的保护电路,一般都是这2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5V和12V输出滤波电容,和其它地方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直杀494,不行再查输出级电容有没有怀孕,有无输出短路

网友:
典型的主輸短路症狀.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了,12V5V的管子有没有短路,你这个问题的电源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
我这有个电源也是这种情况
查了很多元件
还没搞好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电源,5伏输出的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短接绿黑线可以启动,但是接上主板后就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问题是插硬盘电源线 ,一开机就断电了,不插好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回复第一眼还真没看懂   LZ测对地阻值,看哪一路输出有短路

网友:
这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先查494再查那几个滤波电容和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