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好过INTEL板不停跳D3的朋友来看看

楼主(2008-11-17):
有修好过INTEL板不停跳D3的朋友来讲讲经验

换过IO 刷过BIOS 下过网卡,专用卡,还是没用

网友:
应该是bios 坏了  多换几个bios  或换芯片   还有  看看 显卡插槽A1脚 有不有12V   好多intel板这里容易坏

网友:
南桥或32768有问题,碰到过一次。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刷下内存槽。
确认两个内存供电,SDA,SCL阻抗是否正常。都OK就压北桥看看,OK了加热。不OK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