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主请指教ATX电源修复后的问题

楼主(2008-11-17):
各位大哥主请指教:小弟修复一个(多彩DLP-310A)电源,故障是无主电压输出,风扇不转,经检查为KA7500B两电源脚短路,更换KA7500B后主电压输出正常。
*但我测量到:白色线电压为(并10欧电阻负载-3.8V)(无负载-4.6V); 标准电压应为 -5V
                        蓝色线电压为(并10欧电阻负载-9.8V)(无负载-11.2V); 标准电压应为 -12V

    问:各位高手上述两项电压不符此电源能不能用,会不会对电脑造成影响?(除上述两项电压不符外其佘电压正常)

网友:
白色电压在正常范围;蓝色电压1、10欧电阻太小用30欧以上试,2、没接其它负载是不准的。可以上主板试。不会对电脑造成影响。大不了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