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M的示波器能测量主板CPU和内存的时钟吗?

楼主(2008-11-17):
看上一款岩崎的100M示波器,带宽100M的不知道能不能测量出主板CPU和内存的时钟,我的意思是说那怕波形看不清楚,但是知道有时钟信号就可以了,前辈们给些意见吧,谢谢

网友:
100M的示波器,如果高于133MHZ的频率,就测不出来频率值了,但不影响波型的。

网友:
非常感谢飞翔老师,看来修主板买10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能看到有没有波形就方便多了,等有条件了再买个频率计,非常感谢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买频率高点的。133测不出也着急

网友:
测量100M以上的频率时能看到波形,就说明有了时钟啊,这不就足够了吗?高频率的示波器太贵了。

网友:
是呀!有100M就够了!有没有可以看波形呀!!

网友:
也是,我用的示波器也都是100M的呀,

网友:
为啥不明白那时候为啥不要300M的示波器而选择100M的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为啥推荐100M的岩崎而不是300M的TEK,大家的功能差不多,都是光标直读,而且TEK的牌子更好,相差也只是100元,费解!

难得SS7810真的这么好?!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的7810,虽然大部分都可以测到。还是有点后悔该买个更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