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ASUSM2-TVM/S修复过程

楼主(2008-11-17):
昨天刚修好的ASUSM2-TVM/S,今天客户来取时又恢复原状了,自动上电不跑,工夫白费了太不值啊,这次是不修好不罢休,IC/MOS的成本不能白花,首先查8282的7脚,无SB-ATXPG,再次更换IO8716BXS无用,清除COMS,也不行,加焊南桥,还是一样,真绝了,差不多全板都换了,还不好惨啊,又把8282周边的三极管/MOS管换了一次,还好不自动上电了,点开关有了1.8V/1.2V/2.5V,无VCORE,查一上管不良,更换后上电OK,以为好了准备交货,复位一次00断电了,完了又出问题了,再查换的上管再次损坏,连下管也GS短路,这次把全部上下管和那一相供电的RT9603一起换了,谢天谢地,总算完工了,开机一个多钟没问题,开关机复位一切正常
经反复对比发现以下问题:
南桥边一9915的管输出不正常,正常值为
G4.6V/S2.25V/D3.3V
自动上电时G0V/S2.5V/D3.3V

网友:
9915 在自动上电时,G级没电压。。。。S级能有2.5v ??
这个管子是给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是供南桥V8237R的电压,我一直以为2.5V是正常的才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