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星电源的问题:上主板,一加电就停了。

楼主(2008-11-17):
北斗星电源的问题:上主板,一加电就停了。但是如果直接的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能正常的工作,各相的电压也是输出的正常的。        请问各位兄弟啊。 这是那个地发的问题了。 给歌思路啊!!!!!!!!!!!!!!

网友:
换个主板试验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换过其他的主板了。 还是一个样啊。    楼上的兄弟说换个滤波电容,请问是换那个? 是换掉两个:330UF 200V 的大滤波电容吗 ?

网友:
一般是功率不足或是后级有短路。看图上后级滤波电容太小了,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斗星电源的问题:上主板,一加电就停了。但是如果直接的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能正常的工作,各相的电压也是输出的正常的。        请问各位兄弟啊。 这是那个地发的问题了。 给歌思路啊!!!!!!!!!!! ...

我觉得是你主板短路呀!查查板子吧。

网友:
电容问题。查待机电源5Vsb的滤波电容,和其他电源的滤波电源,看有没有鼓包

网友:
遇到过,全汉的小电源(给联想配的),换12V输出电容和散热片傍边的小电容问题解决。散热片傍边的小电容有点鼓,12V虑波输出电容看不出来有问题,也测不出来,但换后故障消失。还有后级整流管、负载电阻阻值测量一下。

网友:
大部分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了就没事了解

网友:
换个主板试验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我觉得是你主板短路呀!查查板子吧。

网友:
如沒有主板的話,
把電源單獨掛個光驅,硬盤試試看能不能啓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