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0S开机就进入节能模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7):
LG1510S  不接信号线,提示"无信号输入" 可以一直绿灯亮,  但接入信号线后提示"节能模式",随后就变成黄灯了,并且黑屏了。

      信号线、电脑及显卡(刷新也不高,是60HZ,使用的是15液晶的最佳模式1024X768)都没有问题  因为同一个主机 同一信号线  用另一液晶15显示器试过是好的   故障机在其它电脑上也试了是同一故障.

      故障机内的行 场信号  用示波器测量,已经进入IC内了

      现在不知道如何办了

网友:
换MCU试下啊.可能就是它坏了./

网友:
不一定是MCU的问题,这种情况,很大程序上跟那个24C有关系~~~~~~~~~~~~

网友:
首先应该排除VGA线的问题,在检查别的问题。

网友A:
已经查到信号进入驱动板主IC了,示波器显示有行场信号,

我想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那机器我当时已经修好了,在试机时,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没有固定,不小心,两板相碰了,电闸跳了,再来电时,就是节能模式了,但我查了,行场信号都正常,也进入到驱动板主IC了,
     我想可能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查到信号进入驱动板主IC了,示波器显示有行场信号,

我想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那机器我当时已经修好了,在试机时,驱动板和电源板都没有固定,不小心,两板相碰了,电闸跳了,再来电时,就是节能模式了, ...

呵呵 ,那个就只能换个MTV312MV64看看结果了,带程序我有~~~~~~~~

网友:
谢谢各位了,那个程序如果是有的话,我也没有那么高级的编程器,所以这机器换了个通用板  交客户了!

网友(2009-02-15):
你好,能不能把这个MCU发上来一下啊,我紧用啊,我有这机的图纸,我的qq是4225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