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k 关机不能!!!

楼主(2008-11-17):
该本本已经换过新主板,插电板不能进系统,拔下电板进系统一切正常,但软关机不能正常关机(屏都已经暗了,但是风扇还在转,电源灯还是亮的!!)!!!在WINPE下软关机在显示正在关机的时候就死机了!!!求助

网友:
刚刚重装XP系统,在复制完文件重新启动电脑时就死了(显示:正在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
估计是南桥或北桥虚焊导致,AMD的机器(无铅BGA封装的芯片很容易脱焊

网友:
问题是刚刚换的新主板!说主板坏人家不让换!说是硬盘有问题,查坏道又没有。这机器,只要是关机或重启就死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我遇到过。显示已经关机但是电流还挺大,近1A左右。风扇一直转,后来换个南桥就OK了!!!

网友:
帮我换主板的那个家伙一直不承认板子有问题!在他那调试的时候说我的硬盘有问题!用他的硬盘说一切都正常,现在不肯换板!我借了个硬盘用还是老毛病!在WINPE下关机都是死机。装系统要重启了也是死机!我怎么那么倒霉啊,遇到那种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