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三星4100打印出来只显右边一大半(已修复).

楼主(2008-11-17):
有台三星4100一体机,打印出来只显出纸的右边的一大半,左边有一部分没有字(也就是在豉芯大齿轮这边打不出来).豉芯是换新了的,充电辊也是新买回来装上的.这该怎么办呀....
谢谢大家.
该问题已修复,详见#15楼,谢谢大家的建议!
[
]

网友:
打印出来的样纸
这是用该机打印出来后的样纸.

网友:
现在这个图是右边没字,那是我扫描的时候位置可能放反了.实际上是纸的左边空白.

网友:
我当时用的是一个上次买回来的豉芯,想着新豉芯坏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再换了一个另外的新的上去,没用.换掉充电辊,也没用,把另外的一个豉架换过来拼起来,还是没用.或者把这个整豉换到另外一台也是4100的一体机上打印,仍然是一样,说明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激光部分出问题了,你先打开擦一下

网友:
大哥,你有报纸的电子版? 你是复印吧,既然硒鼓,这些都没问题,检查一下扫描部分!

网友:
我是先复印出来,再扫描成图片上传的,打印机本身没有问题.因为这台打印机我把那个好的硒豉换给另外一台别人要用的机器上去了,而我现在用的这个硒豉就是从那架有问题的机子上拆过来的.

网友:
你 检查一下,你现在的鼓架 是不是也又问题。 印不清楚的那边 ,是不是和磁棍没有紧密接触。粉没吸过去。造成这种情况。 你这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和硒鼓垂直90度的 摩擦横条,这个应该是机械摩擦硒鼓造成的。 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地方没装到位,在刮硒鼓。
或者你这个硒鼓已经完全报废了。印不出来的那边的感光层已经被磨坏了

网友:
这是打印的测试页.

网友:
激光器脏了。。光搽透光玻璃外面没用。。把激光器拆下来。把里面也清洁一下。。

网友:
激光器脏或者是防尘玻璃脏,或者是你拆套鼓的时候滚抽套没弄好 你看下显影管看看

网友:
这帖子超过10分钟就不能再编辑了,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说了现在的问题不关打印机的事,不关复印的事.再一个玻璃板早就擦过了,现在的问题是:用这个有问题的豉放到基本正常的打印机上打印或复印,它都是有一小半是没有文字内容的.

网友:
反对用韩国的产品,虽然是便宜了一点,但耗材太贵了。

网友:
有拆下看套鼓清洁~看看下粉轴有没问题。充电部份的钢板有没接触好。

网友:
非常抱歉!我想我已经知道原因了,看来是自己不够细心,相关知识也不足.其实问题的所在并非是什么大问题,那天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在一次擦拭硒豉的左边侧盖的时候,才发现猫腻就在其中,其实就是左边侧盖有个转印辊的塑胶轴套磨损变成椭圆形了,这当然使转印辊受力不平衡而有一边打印不到了...
劳烦大家了,别扔我鸡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