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怪问题...关机变成重启..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11-17):
联想天逸100 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选菜单关机。。按,,电脑没有关。。变成重启了~

系统装过了几个,,在PE 下。安全模式下,按开机键关机,都是这样。。。只有按定开机键才可以硬关开....是怎回事呀///

网友:
没有人帮帮忙吗?现在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
在就有可能是网卡驱动默认设置问题,你关机前拔掉网线试一下

网友:
软件没问题的话,肯定是EC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关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以前碰到过其它机型同样故障,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硬件有问题,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再看看

网友:
有时触摸板下面的 左右两个键,右键有时好难按, 有时又会自动按了.弹出菜单,,(我已看过,按键是好的,)  这是不是也是所说的KBC芯片控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