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8000 BIOS里能认硬盘,不引导系统!

楼主(2008-11-17):
ACER 8000 BIOS里能认硬盘,不引导系统,自检完毕后就左上角光标一直闪烁,有时会开机不显!重装过系统,换过硬盘,均如此,用光驱启动也不能引导系统,光驱可以听到读碟声!刷过BIOS,无果,换南桥,也无果,此板之前的故障是PCI报错,将PCI的设备全部拔掉后不报错了。请各位指点思路!

网友:
修到一台BENQ,跟你的一样故障,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做完上面我说的,还不行就做显卡试试吧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注意一下SATA控制器的这些补偿信号,换个时钟看看,防止时钟频率有轻微偏差。

网友:
时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换过晶体,示波器打波形也没现问题,对于这个补偿信号倒是没查过,2楼可以参考下,我的机器客户催的急拿走了

网友:
我的机器是BENQ S73,换过南桥,做过北桥和显卡,刷过BIOS,  5楼的兄弟说的,我都还没查过,查查看

网友:
重新描述一下我的机器故障,  取下硬盘,光驱和网络都可以引导,插上硬盘,所有东西都没办法引导,自检完成后,左上角一光标一直闪。求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此板之前的故障是PCI报错,将PCI的设备全部拔掉后不报错了~
我想问下最后有没有全都上好?

挂着HDD开机后看看它的两个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无边兄说的时钟嫌疑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之前的故障是PCI报错,将PCI的设备全部拔掉后不报错了~
我想问下最后有没有全都上好?

挂着HDD开机后看看它的两个供电是否稳定~还有就是无边兄说的时钟嫌疑很大~

有3个PCI设备,网卡,PCI卡控制器,1394芯片,没装上去试过,因为3个芯片都坏掉了

你是说你遇到过这种不装PCI设备会引起的吗?

网友:
如果是那你一定很郁闷吧~哈哈~
其实我没遇到过~嘿嘿

SATA硬盘的时钟复位似乎和四跟数据线是共用的~ 中间直通南桥的四个耦合电容也可以代换试下~
你说已经换过南桥~我觉得要是按着无边思绪说得去查很可能发现问题~

可惜你机器已经送走了~说什么都是空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坏了这么多东西,就是全部装上去买芯片的花费都不少,修这个机器价值不高,只能说是技术上的突破了,这个机器是IDE硬盘接口的,由于能找到硬盘,也就没多怀疑IDE通信线的问题,下次遇到了多量下IDE上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硬盘分区有无引导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怎么修好的。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