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又来了

楼主(2008-11-17):
刚修好一台液晶,又来了一台CRT。现象是开机用个十来分钟就会缩屏,左右两边会呈半圆形黑边,前天拆开没搞,今天准备搞一下的,拆开加焊了一下,加焊的是一个七个脚的贴在散热片上的芯片。再装上就点不亮了。有哧的一声,后面灯丝有一点点亮,就是屏幕不显示。我急!!

网友:
检查一下你焊的地方是不是焊短路了.

网友:
会不会是二次升压管出现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