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啊,电容昨换啊?

楼主(2008-11-17):
我用安泰信936电烙铁想焊下电容,昨焊不下来了,是不是温度不够,我设定360啊,应该够了啊,如何焊下电容啊,请各位详细讲讲啊,谢谢了,十分感谢了,我电烙铁就在你们淘宝店买的,两天就收到,很快啊
电烙铁

网友:
我刚开始练焊接的时候,老师教我的方法是:如果铬铁能吃锡了,证明铬铁的温度已经够了,然后在电解电容的两脚“加”锡,铬铁放在两脚上,另一手拿住哪边的电容往外拔,拔出为止。

网友:
我的电烙铁可以在电容的脚上加锡啊,但是电容还是纹丝不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是用的刀头不?还是用刀了

网友:
兄弟你是下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呀,不管是下电解电容还是贴片电容,先在两边上锡,电解电容上好锡后先焊电容负端3--5秒后烙铁横过来同时加热正端3秒左右,在加热的同时用手从电容端拔下电容即可!贴片上好锡后用烙铁同时加热两端,约3--5秒后加热的同时,用一定力将贴片电容推向一边即可!

网友:
在电容的两个脚上同时堆焊一个大锡团,再用烙铁加焊就很容易下来了!

网友:
我看过张先生的贴子,已经搞定了,下次要多看看,再问,这个贴子真不错,谢谢张先生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0%D3%CC%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