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显示器的其中那个按键会自动断电关机为什么呢

楼主(2008-11-17):
按显示器的其中那个向下按键会显示器会自动断电关机为什么呢,其余的4个键不会,谢谢(单个显示器,没有主机)

网友:
如果你按的不是电源按键的话,就是按键坏了。

网友:
按键本身坏了,或者是和电源开关键连键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