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不让分区

楼主(2008-11-17):
今天花120元收了一硬盘,用MHDD扫描,无一坏道才敢收。
下午想分区,结果不让分,不让低格,不让FORMAT。
好奇怪
用软件检测如下,请大家帮我

网友:
用MHDD里的fdisk分区,MHDD只能分一个盘,再退出后用DM,PQ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有短针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弄了半天最后一看是断了一根针

网友:
没断针,谢谢你们关心,你们没看图片么?
RUN SMART SELF TEST 出错,

网友:
求高手,愿意送50积分,咋给我转到悬赏贴的地方呢?

网友:
帮你顶帮你顶帮你顶帮你顶

网友:
据了解,大概是磁头的事情,

网友:
ATA模块有问题,写一个22号模块进去就行了

网友(2009-01-10):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难道是加密了 ? MHDD 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被加密的话MHDD中会出现PWD字样,扫描时全盘!号。
很多人习惯测硬盘只测读,不测写,会不会是某个写磁头不良或写有坏扇区?在WIN下挂IDE2上,在系统里认盘后(为了打开UDMA,这样擦写速度很快,这种金九80G的盘前面应该速度能到50M左右,MHDD只能到8M左右),再用VCR用API模式(如果系统不认,就只能用PIO模式,很慢的)全盘擦一次试试(你自己要擦的盘别选错了,擦了你的系统盘别找我),比MHDD快而且直观,图形和方块都可以随时切换看。

网友:
晕!上面不是有提示嘛:SMART错误啊

3000里面清G表,SMART表,做4项复位然后重建译码表就OK了

网友(2009-07-03):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它提示:write cache错误还有就是95号模块不正常
希望大家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