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接口经常接触不良 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11-17):
我的USB接口经常接触不良 有什么办法!

网友:
是用久了吗?用久了就拿松香水清洗下。洗完还不行就检查下USB接口的供电电路和到SB的AD线,看有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如果接触没问题,就测一下usb供电和对地阻值。

网友:
拿酒精洗呀。用医生用得针通往里面射,前提是要断了电先。

网友:
如果是接口本身的问题加焊或更换,如果是板的问题跑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