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一体机联强E8590代工主板跑00

楼主(2008-11-18):
一台方正液晶一体机联强E8590代工主板跑00,查过 cpu座子,南北桥电压3.3 V2.5v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北桥P4M266A有发烫现象,复位信号也有。就是跑00.求教一下这个北桥平时坏的多吗

网友:
00你用带灯测试仪看过座子虚了没有啊,有时要将网卡芯片取下来才行,还有机会换一下IO试下了,本人只懂说这么多了,你是高手来的,小弟不怕乱发言

网友:
带灯的座子全亮,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比较发烫的东西是北桥,不敢确定是坏了

网友:
我修了几块P4M266A和8235南桥的 板子都 跑 00,不知何故,对 主板我 是没有 那么高手的

网友:
最好用万用表测对地值,看看有没有差异。
先刷BIOS,不行换I\O,先不必抱着北桥不放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先换一个CPU底坐试试,或者先按着CPU底座试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这机器也是我第一次见,以前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我的也是跑00.无意见按了CPU底座虚了,后来加焊不行,直接换了,到现在客户也没有来找我,应该是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先换一个CPU底坐试试,或者先按着CPU底座试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这机器也是我第一次见,以前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我的也是跑00.无意见按了CPU底座虚了,后来加焊不行,直接换了,到 ...

座子比北桥换的难度系数高,再说用带灯测试卡没有虚焊现象,还有几个主板是穿针的那种,不会出现虚焊现象。再说装cpu的时候,会给调频收音机很大的干扰,说明cpu已经工作了,俄罗斯卡跑00,老的那种卡只有一个4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