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大派高手,关于神舟......

楼主(2008-11-18):
朋友的一台神舟p210c出现不能单独用外电源,要扦上电池才能启动,但几分钟自动断电,我检查过电源18.5v只是在启动过程中电压在13~18v之间波动.但我换过电源也是一样,只用电池也开不了机.(可能电池坏),为何要扦上两样才可启动呢?cpu,内存正常,如果是主扳,问题出在那,请高手们抽空解答一下.万分多谢!
本文转载自:维修者之家-技术论坛 http://www.wxzzj.com/bbs/,本贴地址:http://www.wxzzj.com/bbs/viewthread.php?tid=27153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损坏

网友:
先多谢大哥深夜看贴,本人经验不足,拆下主板,不知那个是电源管理芯片有什么标注字样,

网友:
因该是开机电路的问题!!有电池开机说明主板的放电电路是好的,不清楚你的电池能充电不!!要是不能充电那英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