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飞利普17纯平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08-11-18):
电源通电,开机正常,两分钟后突然断电,无显示,电源拔了,等2-3个小时有可以正常工作两分钟,又没有电了,拆开看主板电源那块,全部加焊,还是不行,求大师指点

网友:
应该有负载短路,才会断电保护!建议查一下各路输出有无元件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