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屏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2008-11-18):
又一台15寸大水牛液晶显示器开机如图所示,把屏线断开又是美丽的白屏,想问各位大侠们这到底是哪一环节出毛病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好是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看下屏驱动电路的各排线是否接触良好,5伏和12伏都正常吗?然后再看下X驱动电路!

网友:
电压都正常~~~是用这咱板的:30+4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题哪种通用板最好用?

网友:
基本上,这样的故障,就屏的问题,当然,最好换通用板试一试,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也请教过大师了,也说是屏的问题!只是手头上没有通用板,
谢谢!!

网友:
应该用通用板试试再下结论。

网友:
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故障一样的,不过我的是屏上面屏线的接头问题,在换头的时候水平不够,没换好。

网友:
屏后面PCB板接口排线出问题

网友:
这现象大多是屏坏了,而且是屏主芯片坏居多。

网友(2009-01-03):
屏的问题,一定是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的也有可能是排线问题!

网友:
这故障我和上两个月修的那台三星173V同故障,经检查是屏有问题,后来补焊了电屏电路板还是不行,发现时好时坏,后来用专用工具(以前BP机显示屏焊用的T字全铜铬铁头)加热重焊贴一下屏到屏电路板那排线,至今未发作.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查屏线````

网友:
看第一张图这是屏的问题!
屏的侧边有3个TAB模块 有可能是第二个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芯片坏有图象一般没有正常化的图象的。
只有少数如AU的屏会左右有一半不显

网友:
屏线也是不可能的。
总线走法屏线问题只会影响全部的图象不正常,除非网粗可能是屏线。要么花屏什么图象都没有

网友:
热重焊贴一下屏到屏电路板那排线,有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