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杂牌emc17寸显示器,接电视盒能显示,接主机没高压,谢谢!!

楼主(2008-11-18):
一台杂牌emc17寸显示器,接电视盒能显示,接主机一出高压就没高压,奇怪的是有些主机接上去又能显示正常,排除接触不好,信号线也换过,是不是ROM数据出错,麻烦那位大哥有这ROM数据帮我传一个,谢谢!!!【emc型号:787ns】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正常的 我遇见好多EMC显示器有些主机点不亮 有些就正常 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不是吧,原来是好的,就高压包坏了,换过高压包就是这个样子,高压包是好的,不知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