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保护???

楼主(2008-11-18):
有台长城1772ED开机画面正常,不过有吱吱的响声,但开机几分钟后会自动保护,显示器的灯也黑了,就什么反应都没了,升压后电压为104V,G2为502V,感觉是电源部分有保护,,,但找不到,求助???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是高压包在响吗!~·
有没有电容鼓包的《比如300V大电容,
如果是电源在叫那就把电源部份所有的电解电容换掉!~2

网友:
已解决,果然是大电容的问题,外观无异常,不过换了就好了 呵呵。谢谢了

网友:
长城部分显示器通病.这种问题除了有吱吱的响声外.并且屏幕上也会出现干扰线.